各位帮看看换了驱动板,高压板后就这样子了

楼主(2012-05-03):
各位帮看看换了驱动板,高压板后就这样子了
没信号是这的时候是这样子,背景是红色的

有信号进到系统是这样子

这样是不是屏坏了,还有是不是我那里换的不对

网友(点评):
检查灯管了吗

网友A:
看下图是屏线没搞好

网友:
肯定是屏坏了

网友:
有没有"吱吱"声..或者 闻到"腥味"  像是灯管打火  或者线破皮..

网友:
通用板吗,可以再换个程序,

网友B:
可能程序不对  换个刷下试试

网友:
红底应该是灯光,花的可能是屏线或者程序不对!

网友:
屏线没插好的可能性大

网友:
驱动板程序对么?

网友:
屏线没接好啊

网友:
不是屏线就是驱动板的问题。。。

网友:
驱动板程序不对

网友:
这个明显的是背光关不掉,外加驱动板有问题无信号居然有红色背景输出,正常应该是黑的

网友:
程序没刷对啊

网友:
程序不对,重新刷就可以了.

网友:
检查下灯管,灯管老化就红屏。

网友:
首先灯管老化。屏和驱动板的连接线可能有问题,再严重就是屏有问题了。如果是屏的话,建议换个新的显示器吧

网友:
电管有问题额

网友:
谢谢各位的回复,屏线我是用新的不可能是屏线的问题,程序我换了很多个都是这样子

网友C:
背光灯是可以关掉的,那个我也不知怎么会是红色背景的,无信号那那个字灭了背光也跟着灭的。不接屏线可以看灯光还是很亮的

网友:
不像是灯管问题,灯管我是一条一条试过的了,都很亮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能程序不对  换个刷下试试

我换过好几个了不行,程序不对会这样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下图是屏线没搞好

我用的是乐华2025L是用双8线的,我对比原来的屏线一样啊

网友:
别去研究灯管了,,肯定不是,如果灯管有问题图像显示后背光一样是偏红的。
1。再刷个尺寸,信号数,相同程序的看看。
2。看一下通用驱动板电压有没跳错线了是否与屏需要的电压相同
3。打一下屏的每对信号线阻值是否一致。

网友:
屏显接口那块没有 搞好

网友:
以前遇到屏线有几根短线了就出现红屏的,可以检查下屏线是否正常

网友:
我看应该是屏本身出问题了,楼主驱动板的程序都试验了么?最好多刷几个程序,是在不是就是屏了!

网友:
跟我上次修的台式机显示器有点像 也是一直红屏 我修的显示器是屏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背光灯是可以关掉的,那个我也不知怎么会是红色背景的,无信号那那个字灭了背光也跟着灭的。不接屏线可以 ...

那估计是程序匹配不好了,因为有信号时显示正常的,只是无信号时不正常。

网友:
先刷个程序看看~!

网友:
重新再换个驱动板试试

网友:
好像控制3.3V接错了?接到5V去了?不然拔掉信号灯管是会黑掉的。不过接错了,也是白色的。

网友:
还是刷程序吧

网友:
感觉屏线,屏接口那一部分。。。

网友:
屏线和程序都排除了,那就只能是屏坏了啊

网友:
那查屏上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