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录像机显示花屏什么原因?

楼主(2012-05-03):
今天接到一个汉邦高科的8路硬盘录像机客户说花屏,我通上电后,开机,屏幕显示汉邦高科的logo正常,一到下一个画面屏幕就花屏。是什么原因,望高手指教!

补充内容 (2012-5-4 10:20):
logo显示完了以后,屏幕右上角显示系统正在自检,然后自检成功后,显示下一个画面先正常1秒钟后就花屏了 ,

网友:
加焊显示芯片,可以解决

网友:
排线的原因吧

网友A:
或者排线有问题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或者排线有问题的

什么排线,主板直接出来的是vga口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什么排线,主板直接出来的是vga口

主板上面有显存吗 ?看看能不能加焊

网友C:
你不要想,先动手加焊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不要想,先动手加焊

我焊了  故障依旧!我怀疑是是显存坏了 !

补充内容 (2012-5-5 10:45):
显存有程序吗 ,还是只要型号一样就可以随便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