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IBM T40网卡维修思路

楼主(2012-05-03):
手头上有一个T40的机子,无线网卡使用正常。但有线网卡显示被禁用状态,点击启用后提示连接失败,设备管理器能找到驱动。如图。并且网线接口处没有任何指示灯闪烁。注:网线没有问题,试了好几根都这样,在其他电脑上一切正常。求高手给个维修思路,谢谢!

网友(点评):
网线有没有插进去,接电源,试试

网友(点评):
先把无线断了 然后插上电源 本地网卡就自动开启了, 我刚才试了下 T41是这样。连上无线 本地就无法使用。 不知道是不是跟我这个T41一样

网友(点评):
你把无线先禁用,重新启动电脑,在开启本地`!

网友(点评):
刚才我也语遇到样的 问题。装完系统也是一样,看了网上的说法都没有用,最后我在bios里按f9,在保存重启就好了,问题已经解决,????希望可以帮到你的

网友:
换网卡试下    那种网卡还像还可以加焊的哦

网友:
求一个检修思路,盲目加焊不可取

网友:
高手都很忙,你先做一个系统试试吧

网友:
碰到过,相当麻烦

网友:
正在重新做系统中。

网友:
遇过此事,等破解

网友:
大哥,有线只有1,2,3,6四根线有用,接口灯都不亮,说明没接上啊,把接口针挑一挑,应平口螺丝刀磨磨。应该是接口接触不好,我遇到过好多次啦

nyx

网友:
现在怎么样了

网友:
大根们看清楚 他是老是禁用 不是一把叉 连不上 挑网卡有用吗 1是病毒 装系统看看  2不好 建议换集成网卡

网友:
是不是 软件冲坨。。。。

网友:
先软后硬~
  软件排除了?

网友:
查下那个黑色的多引脚的电感

网友:
查下网卡芯片的供电,然后看看是否收到了pg信号,如果都有,换网卡芯片。

网友:
系统重装后,启用本地连接,不提示连接失败,任务栏提示网线没有插好。

先检查下隔离线圈 不行换网卡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懂,能详细说一下吗?谢谢!最好上个图。

没图 那个一眼就能看见大的那个

网友B:
老大 你换个系统装装看,不要用同一个系统,装好了不做别的操作直接是禁用的,就是硬件的问题了。

网友:
看下网桥有没有问题。T4的主板  重装系统后 没插网线有一些主板是会提示连接失败的。必须要检测到网线插入才能启用成功。

网友:
偶用的是IBMX60和你的情况是一模一样,可以明确的告诉你非硬件问题!是软件引起,具体怎么回事,你要自己慢慢查,因为偶的是因为中毒引起的!

网友:
应该是软件问题    硬件一般不会有这样问题的   装系统看看

网友:
驱动的问题,占多数。下载一个正式驱动试试。

网友:
全盘分区,重写MBR,删除预留扇区,整体从新干干净净做一个系统,不要同一个版本,换一个版本系统,多试试,也许会有惊喜哦!

网友:
俺支持先搞软件 拆机还是有一定风险的 不伦你多熟 一不注意就后悔了

网友:
应该是软件问题了 网卡接触不良

网友:
感觉硬件没什么问题

网友:
8成是软件问题导致!

网友:
点启用不就可以了啊

网友:
软件的问题  今天我与到个台式机
做了系统  网卡驱动 黄叹号   驱动更新后  一直显示禁用  启用就显示错误   代码10
重启 好了

网友:
网卡可以认得到那就重装个系统试试,实在不行再拆,可能是哪条线断了 我上次修了个 线断,焊起来就好了

网友C:
灯不亮 本地连接就不能起用吗

网友:
灯不亮,一起用就提示连接失败。网线认不到。

网友:
引用 网友C:
灯不亮 本地连接就不能起用吗

灯不亮说明网线没连上啊,物理连接都没连上怎么用啊,网口有两个小灯,一个为物理连接正常,一个为数据传输指示,传输数据的时候会闪烁的

网友:
有新发现了,刚拆开机子后检查发现网卡芯片背面有4处电容地方短路,拆掉电容后依然短路,见图片红色圈内,这问题在哪里?请大师指点,谢谢!

网友:
应该是软件问题    硬件一般不会有这样问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老大 你换个系统装装看,不要用同一个系统,装好了不做别的操作直接是禁用的,就是硬件的问题了。

确定是硬件问题后也不用忙着搞主板,毕竟笔记本拆装焊不是一般人可以乱搞的有可能越搞越坏,直接买块USB接口的有线网卡接上去用就是了

网友(2012-08-25):
刚才我也语遇到样的 问题。装完系统也是一样,看了网上的说法都没有用,最后我在bios里按f9,在保存重启就好了,问题已经解决,????希望可以帮到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