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三星r467 独显图纸 板号 BA41- 01131A

楼主(2012-05-03):
该款机器故障为 短路 系统供电芯片 51125 发热严重 测量各个引脚对地阻值均为正常
更换51125 后故障依旧 根据参考
电路图
21 10 2脚瞬间通电后均对地短路
希望有
的兄弟贡献下 在下将不甚感激 有可能的话最好附带 点位
谢谢
八百里加急~~~
芯片
供电芯片
三星

网友:
是不是待机很大的,上次修到一台是南桥坏了

网友:
待机 200ma左右 我插上去就拔了 芯片发热很大 烫手哦

网友:
通电后测量 2路pwm 均对地短路

网友:
我这点有台 待机很高 0.17 不知道是哪里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