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遇两台显示器奇怪故障。。。。。感觉很郁闷。。。。

楼主(2012-05-03):
第一台:19寸的WL19BH,此机原本是开机发红。我换过灯管后,先用先屏工具,测了下灯管OK后,然后全部接上。发现白屏。。。。再一看,一股烟冒出。。。驱动板一个三极管烧了。。。。这个三极管我看了下,是屏5V电。。。。我想啊,就把重找了个三极管换上去。但还是一样。。。。。。估计MCU烧了吧。。。就从网上定了一个驱动板回来,不想,还是一样白屏。。。。求兄弟们给个解决方案。。、、

第二台:22寸的。。。这机是点不亮,我查12V,5V都在。就想,应该是驱动板的问题,直接定了个驱动板,指示灯是能亮了,但在狂闪。。。。这又为什么呢。。。。

网友:
第一台是不是屏线搞错了 插错了  才会这样的故障, 现在可能凭上的保险烧了!第二台高压部分的问题

网友:
白屏查屏5V保险,烧驱动板供屏5V电压的管,还要 查是不是屏短路,还有屏线插反了。
闪,驱动板买得是原装吗?驱动对不对,电源板开机后有压降吗?

同意

网友:
请问下,高压部分出问题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吗?如果是,那是哪个部分,,,,

网友:
你用万用高压板待用试下就知道了

网友:
第一台应该是屏上烧东西了,第二台是电压不稳吧

网友:
第一台应该是屏上问题,第二台是高压板问题,检查电容,稳压管之类的,还有就是看看有木有虚焊的

网友A:
第一台,应该是屏供电有问题了,第二台应该是高压板部分有问题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第一台,应该是屏供电有问题了,第二台应该是高压板部分有问题了。。。

高压哪部分出的问题呀,求解?

网友:
楼主,传个,液晶板子图片吧,这样大家也能看的清楚,说的仔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高压哪部分出的问题呀,求解?

是不是高压板有短路,或负载不了造成的。。。。

网友:
坐等 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