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R428 灯闪

楼主(2012-05-03):
三星R428 二修机
接到机器后 电流正常跳变 到1.4几 屏幕无显示(按理说可以亮机了)
拆开主板后 显卡有加焊痕迹 因为是二修机 但心一修的师傅在显卡焊盘上没有弄好
就把显卡拆下后 检察无异常 又重新做上显卡 加电后屏幕正常显示
在装机测试的时候 发现进系统到进入桌面时 黑屏了   断电再开机 电流正常跳变 屏不显示
再次拆下主板 接外接仍然不显示  怀疑显卡坏了 没芯片 就订了显卡
在等显卡时 心想再接电试试看 意外情况又有了 接上电待机0.014  正常三星机器只要有电源接通就有一个灯亮绿色 可是现在这个灯是绿色 红色交替着闪  量电压没有发现不正常的 刷了BIOS 不行 换了EC也不行 可有时候偶尔不闪亮绿灯待机电流0.010可以正常上电 一直到亮机
想问问大家有没有这方面的经验 支个招 (RTC 电路无短路 有3.3V电压)

网友:
这种问题按时序查咯~

网友:
AMD的CPU吧

网友:
可能南北桥虚焊吧,加焊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