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Q41-204tx 跑4f

楼主(2012-05-03):
已经刷了N个bios,有的不跑码,能跑码的档4f,i3 ATi独显,不敢乱干桥,求看法!

补充内容 (2012-5-4 22:06):
在确定CPU没问i题的情况下!还是干了显卡!亮了!,不过,新的问题又来了,那就是,刷bios后,hp所有sn什么的都没了。用工具写上,现在还少网卡和不认无线网卡,晕死!

网友:
不会看数码卡     ~
   LZ换过外设了吧

网友:
俺也不会用诊断卡

网友:
清下CMOS电池,不行的话那就只能做桥了!

网友:
显卡重植无铅珠!亮了!求写mac  和认无线网卡

网友:
做下北桥,不行换个试试

网友:
会不会是你的BIOS不对,用机器背后的PN号,HP的官网下载BIOS重新刷新一下试试

网友:
可以在系统里面手动添加个 MAC 地址。。不好的就是  每次做完系统都要手动设置。

网友:
重写BIOS吧 程序不对

网友:
重新刷个BIOS

网友(2012-06-12):
lz你的资料是2M还是4M??能不能共享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