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P67上的两个点在哪里?

楼主(2012-05-03):
碰到一个HPV3500主板,主板屏线接口18 19脚对地无穷大没
,不知道是那两个点帮忙看一下。具体在主板上是那两个点。有点位图的朋友帮忙传一个。
主板

网友:
好像是你所说的那两具点!!这两个信号的意思是时钟信号交换一正一负
同意楼主:
5.0
txlj
同意楼主:

网友:
云安强
同意楼主:

网友:
时钟信号 一般是到显卡的

网友:
果断重植 ……

网友:
用风枪吹一下显卡试试呢,然后用手用力压一下试试

网友:
已经判断桥挂了。折下来量显卡对应的脚位也无阻值。

网友:
因为此前是外接可以内屏无显而且屏已经认到。

网友:
够细心,够耐心

网友:
做桥就对了

网友:
三桥合1 ,真TMD爱坏

网友:
这桥贵啊。。。

网友:
这个桥害得我植了三次搞死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