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天换通用高压一体板的问题

楼主(2012-05-03):
本人是新手,想问下液晶高压一体板坏了,换个通用高压一体板,原来的高压怎么断开,还有adj 亮度怎么查找,请各位高手详细说下步骤,最好带图片的教程有也成。谢谢各位

网友:
楼主还是多看看相关书籍吧!先学好基础!

网友:
一般都有跳线的 跳线与12v供电电容正极相通

网友:
能几句话给你讲明白,人人都来修液晶了

网友:
12V电容的标的耐压值一般都是25V以上,还有开启信号,一般为5V。开启信号一般用细线,和调节信号一起,你看那个信号连到高压包附近的2个小三极管的,这条线一般就是开启信号线。

网友(2012-07-20):
找到高压上面的电容,围一下电路,挑了与电源区域的短线或0电阻,我也是新手,我一般都是这样搞的

网友:
T61原来用的是LG的LP141WX3普分宽屏,闪屏门坏了,换了个友达的B141PW03的高分屏,换后屏幕显示不正常,横向的显示错位.一行左一行右,所以所有图像,字体,边框等都出现锯齿,不知道是什么问题,要怎么调整[em: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