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修好了1个品牌机的电源。请多指教

楼主(2012-05-03):
新手,刚学维修,客户送过来个HP品牌机上的电源,航嘉的HK280,后面有指示灯但都不亮,是那种小块头,很不好拆,后来拆掉风扇、焊下线才拆下电路板,没有明显的烧的迹象,闻了一下有糊味,但仔细找一下没有找到地方,先测1级滤波,没有问题,保险丝想都不用想肯定断了。测到二级EMI的时候发现330UF电容没有充放电的过程,拆下来测又好了,说明应该是与这个电容相连的元件肯定有问题,旁边有1个用黑胶布包的严严的小元件,仔细看才发现有问题,闻了一下有糊味,扯开胶布一看,才发现已经击穿,上面标识:7K271,是个压敏电阻,应该是起保险作用的。更换之,更换保险丝,F6A的。上电检测,电源灯亮,开机一切OK。

网友:
应该是电压瞬间升高,压敏电阻保护了后面的电路。

网友:
有前途啊。。。。。

网友:
压敏电阻我是小白,不怎么知道,能解释下那个参数吗

网友(点评):
去百度搜一下,那里有详细的解释。

网友:
难得的人才  好好干前途无量

网友:
俺是新手学习了

网友:
换个电阻就敢直接换保险开机啦。。。。。不过估计是没挨炸过,炸过东西多了,一般都会串个灯泡在保险位置再试机

俺胆小!试电源的时候,串上灯泡还离得远远的!
前几天刚炸的手指有了洞 嘿嘿

网友(2012-06-22):
修电源最好不要 有侥幸心理,最好仔细检查还有没有损坏的原件,再串联灯泡通电测试,如果后面还有损坏的原件,通电的话不然损失更大!

网友(2012-05-05):
我也挨过 很过瘾
我也炸过。
我也挨炸过。

网友:
压敏保护的话后级相对来说不会很严重

网友:
这个我也遇到过  换2个原件就好了

网友:
如果是电流过大引起的损坏,就不止2个元件了

网友:
      还真没遇到过炸了保险,就只断了个压敏电阻。

网友:
压敏坏了,根据这个时段分析,都是雷电惹的祸。。。。。

网友:
可以啊。。我以后去看看学下

网友:
你真敢啊  换个电阻就上保险,建议以后串联个灯泡吧 不然以后有得炸了

网友:
楼主不错的吧,偶有一个也想修一修的,

网友(2012-06-06):
原来如此啊,就是瞬间高压打掉了电源

网友:
如果是打雷后送来的,压敏电阻坏的多一下。

网友:
对于开关电源,维修时最好串灯,这样安全些

网友:
新手,有这样的维修思路,后日可成啊...

网友(2012-07-07):
我也被炸过,眼前白光一闪,啪的一声,一个贴片电阻炸没了

网友:
还是窜上灯泡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