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换电容问题,高手指教!!

楼主(2012-05-03):
新手:现代液晶,通电不亮,指示灯亮。拆机,发现一个电容25V1000的电容鼓,旁边有两个25V470,一个16v1000外观完好,全部代换。上机,听到嗤的一声,再看,还是那个位置的电容鼓了,而且巨烫,难道耐压不够,再换了个35V1000的,上电竟然和开始时的故障一样,本打算换高压条的。后来高人提醒,还是换了个25V1000,通电显示,修复。虽然只换是个电容问题,想请教高手:1.我第一次换的电容为什么会爆掉,第三次就没事呢。难道我按反了??不应该啊。要不然就无法解释了。2.35V1000的,不能代换25v1000 的??这次是头次见

补充内容 (2012-5-4 09:51):
大伙都说按反了,那就反了吧,,哎,,低级错误啊,但是为什么换35V1000,不能点亮灯管啊

网友(点评):
现在的电容特水,

网友(点评):
极性反了,难道2个都反了

网友:
估计按反了

网友:
换反了,,,

网友:
hjq
肯定装反了

网友:
肯定是装反了,要不然就是电容有问题哦

网友:
反了是必须滴

网友A:
不可能的  现代板子就是惠科的  那板子我换了N多的35V1000的电容都没爆  肯定你装反了

网友:
肯定是电容装反了,有的显示器涂白的那个引脚是正极

网友:
猜测是楼主装反了,呵呵,下次要看清楚啊

网友:
看清楚板上的标记,有正负极标记的。
会用万用表吗?

网友:
,我说的换35一千的,点不亮灯管了,,求教下

网友:
电容爆炸一般是装反了,25v用35v的是不能代替的

可以代
电解电容是有极性的,不能装反。 但25v电容不能用35V代是误导! 以后注意。
楼主修的这个板子我换了N多电容 都是35V1000的 怎么不能代用?

网友:
我是不管白的装那个级。反正对比以前的装,换了不亮你要查其他问题啊,测试下灯管,量一下高压板电压对不对

网友:
第一次应该是装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可能的  现代板子就是惠科的  那板子我换了N多的35V1000的电容都没爆  肯定你装反了

35  1000点不亮?  不可能吧   那我换上去的怎么能点亮呢

网友:
装反了,第二次应该是没装好的原因!

网友:
肯定只有电容坏么 也可能某些元器件已经烧了也可能啊 像开关管之类的  电容的话耐压差不多应该完全可以带换啊

网友:
这个基本要练好。。

网友:
。2.35V1000的,不能代换25v1000 的??
这个肯定不行。只能打不能小。现在你的线路是不是烧断了。检查下线路

网友:
   装反了 要细心点!

网友:
缺电容时都用过50V替16V的,也没见什么问题

网友:
反正大于原来更换的电容值就可以了。

网友:
我有经验,装反了

网友:
还有二种不常见的情况,一是有的劣质杂牌电解其外标极性本身就标反了。二是用普通万用表测量无问题的电解电容上机却不正常,更换为其它电解、那怕是同厂同批次的却正常了。以上两种情况,本人在维修中都遇到过的。
孝感九头鸟
高手

网友:
嗯,这么说我可以接受,偶尔捍反了,可以理解,但是连接两个都是我基本功问题觉得不可理解,换电容不说换上万了,也得上千了吧,

网友:
现在还清楚记得一同学装反一个400V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