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61不亮机掉电

楼主(2012-05-03):
今天遇到一台R61  965集显的,不亮机就掉电,不插内存的时候挡28不掉电,上内存就掉电,以为是跑4A掉电,可是屏接口的保险都是OK的,看跑码也不是4A掉电,38再跑了两步,没看清楚是什么码。20V  3.3V都是OK的,又换了了GM965还是一样,温控芯片短接12  34   56  还是一样的掉  以为是3v  5v电容不良换了也一样,现在没什么思路了,不知道和TB有没有关系,也没料板,求高手出招!!!

网友:
是不是没插coms 电池 记得好像自动掉了自动会再开的吧 如果不是的话估计是缺电压了。。

是的,

网友:
问下电流跑多少?,掉电,掉电后可以在触发是啊吧

网友:
跑一下电压线路

网友:
补充下是掉到0.00,不能再触发了,而不是正常的那种掉到了还可以自动重启,要是那样的话就好了

网友(点评):
掉到0是主板缺电压 或者后面有短路 保护了

网友(点评):
可能是P路电路没出来?

网友:
放哈电啊

网友:
有台T61 独显 亮机掉电的, 最后放弃了。 查不出来

网友:
跟进看看你的维修结果,这个故障很经典。

网友:
这种情况只能仔细检查,然后从保护隔离查起,一步一步往后走,最好是有图纸,懂时序那应该会好很多!但凭经验不好说啊!!

网友:
大哥,掉电到0.00是有短路啊,大哥,能告诉俺电流跳多少不,俺不会用测试卡,不懂这个跑什么码不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