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电池可以开机 用适配器不能开机

楼主(2012-05-03):
用电池可以开机  用适配器不能开机,电池和适配器一起也不能开机,但是能给电池充电,用适配器不能开机,有待机,公共点电压正常,充电芯片也没有问题,求助维修思路。

网友:
G470问题同上。有轻微吱吱声。是BIOSS一角有短路

网友:
查一下ACIN信号

网友:
查ACIN。以前修过一台ASUS 的和这故障差不多,为保护隔离电路一个管子性能不良导致

网友:
bios  有没有考虑

网友:
OPC电路问题,绝对没错;找图纸查此就OK!

网友:
保护隔离有问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OPC 好像是和COM有关的一种定义,请教在这里opC电路是什么意思?

你把此本子的图纸给我发过来,我给你看看了!1069930024

网友:
查适配器电压检测电路,楼主请说清楚机器品牌和型号,适配器电压检测结果有可能送往电池充放电芯片,EC,南桥,不一样的

网友:
感觉应该是适配器侦测出问题了

网友B:
机器没有修自己好了,昨天上午给客户报完价客户不同意修了,然后今天早上上班把机器装完上电测了一下既然好了。到现在都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机器没有修自己好了,昨天上午给客户报完价客户不同意修了,然后今天早上上班把机器装完上电测了一下既然好 ...

你是不是太狠了。。他才不修的呀。。。。

网友:
可能是开机电路不良

网友:
自己好了,楼主准备怎么办呢?

网友:
联想的这个机器有一个管子,在电源接头附件。就是那个坏了。

网友:
自己好了 那你咋办呢 ?

网友:
应该是点火回路

网友:
自己肯定还是不会好的  过不了多久还是会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