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会修触摸屏的。

楼主(2012-05-03):
今天给修一台游戏机。带触摸屏。。屏修好了。安装后。触摸屏就左下角一小部分可以触摸。是什么原因。。那位高手指点一二。谢了。

补充内容 (2012-5-23 13:49):
已经修好。是没有校正的原因。谢谢大家的回复。

网友:
顶一下吧 好好干

网友:
没有装好吧

网友:
      没有见过  期待答案

网友:
屏是坏的,换一个试试

网友:
应该是没有安装好,就可以用校准软件

网友:
学习了 小弟正在奋斗中  顶!

网友:
屏的触摸排线到主板断线或者接触不良

网友:
有触摸屏校正功能吗  校正下 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