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L400 集成主板不开机

楼主(2012-05-03):
主板加电到0.51就不动了,测量了下PCIRST 和CPURST都正常,-----》更换北桥—----》故障一样,这时发现把主板COMS电池取下,主板放置30分钟后,在通电,就能正常的显示,关了机或者直接把电源,再开电流有同故障,---》涮BIOS----》故障一样,正常的主板加电直到0.75左右,然后跳变,----》查找中

网友:
大哥,这是RTC部分的问题啊,楼主能告诉我CPU复位有了为啥要更换北桥啊,

网友:
楼主查时钟了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