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1420 电流0.33a掉电解决

楼主(2012-05-04):
上些日子,修了台dell 1420来时电流0.33a掉电。拆机检测,c515,c514电容对地阻值5,于是判断此处有短路。于是断开pjp9,pjp10,在检测c515,c514依然二极体值5,通过电路判断显卡此处短路。
于是插上可调电源,检测电流0.79,通电了,没过显卡,以为换显卡吧,显卡是6300,在此之前c515,c514已经测过了正常。可是把两个电容焊好后,我又开了下机,电流过了,1.0上了,亮机了。
不解呀,于是装上壳子,点机测试,显卡还真没问题。一直点了2小时电影没关机。
期盼能用长久吧。这显卡散热不好,我在上边还加了个铜片哦。

网友:
有点没看明白  楼主想表达的意思   是没换显卡  就好了  是吗

网友:
可能还会有 问题的  楼主还是放店里 烤机1~2天吧  稳定后在还客户吧

网友:
我也没看懂  那个显卡容易出问题    建议换改良的  不知道能不能撑到过保    祝你好运把

网友:
是的我也知道,显卡容易出问题,不解的是我断开了pjp9,和pjp10,然后开机试了几次,然后在连上pjp9和10,在接上电源竟然就好了。客户拿走了机子,还没有返修。

网友:
楼主的中文实在是....

网友:
显卡005的阻值应该不能算短路吧,我碰到过002的都正常。

网友:
如果显卡处5没短路,那不解啊,没动别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