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5750 出現這一排文字,但無法按F1.

楼主(2012-05-04):
DC5750 出現這一排文字,但無法按F1.要怎麼解決?

Your system configuration has been changed since your last boot (addition of a hard drive, etc), or a loss of power to the Real Time Clock has occured. The Real Time clock will lose power if the onboard battery is not functioning correctly. Pressing F1 will record the new configuration. If this message persists, you may need to replace the onboard battery.

网友(点评):
您的系统配置已自上次启动(除了一个硬盘驱动器等),或功耗的实时时钟已发生改变。实时时钟将失去动力,如果主板上的电池无法正常工作。按下F1会记录新的配置。如果此消息仍然存在,您可能需要更换主板上的电池

网友:
需要换块电池

网友:
看看按F1能不能过 不行就换bios电池吧

网友:
但是 F10能按. 但是沒有反應. 都是在等待.   按F1沒有反應.

网友:
你这个是本本还是台板来的,如果是DELL本本,得要原装适配器才得,用可调是有这样的提示的

网友:
测试一下电池的电压吧

网友:
提示的意思是,电池没电了,换个电池试试吧。

网友:
HP 的 DC5750 已換過電池.   通過cmos 也有3v以上. 按 f1沒反應.

网友:
很期待LZ的答案,到底是怎么回事!

网友:
用原装适配器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