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植锡球总是连锡?

楼主(2012-05-04):
各位师傅请多指点,我植锡球总是连锡,温度也不高,风速也不大,温度最多在330度,风速先1,2,经过加温一段时间后,风速开到四。植锡球有什么决技?望各位师傅指点点。谢谢!

网友A:
焊膏要用专用BGA焊膏,买好点的,涂薄一些切勿多涂,风速2维持不变,多练就好.

网友:
风速调最小,焊膏薄薄一层就行

网友:
焊膏只要能把锡珠粘住就行,要薄薄的一层!

网友:
不带网——焊膏薄,均匀,风小,加热均匀——ok
带   网——对准,均匀加热——ok

网友:
谢谢指点,我用的助焊剂是号称美国的223和559。

网友:
引用 网友A:
焊膏要用专用BGA焊膏,买好点的,涂薄一些切勿多涂,风速2维持不变,多练就好.

谢谢指点,我用的助焊剂是号称美国的223和559。

网友:
焊油一定要好,而且一定不能多,越薄越均匀越好
风速1-2
先转圈预热,然后从一个脚吹起,锡化了以后慢慢顺时针移动一周,随着你的移动锡就慢慢的都化了

网友(点评):
我也是用这个方法

网友:
风速一般在2,预热的时候拿远点

网友:
这个真的得需要多加练习才好

网友:
焊膏太多,少点就好了,涂的时候想想人民币都涂上了。心疼。就好了

网友:
学习了,还没有开机练习植球了,呵呵,对了,一般用旋转风的那种风枪吹好吧。最起码出来的风是柔和风。

网友:
焊膏一定要好的 最关键的一部上焊膏一定要均匀 适量 即可 330度 直接用4档风速完全可以的

网友:
焊膏要涂抹合适,不均匀会这样!

网友:
我一般都用网好一点!!!!!!

网友:
带网吹,就好了。还有经验很重要,做上50个左右你就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