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S655R显卡门主板

楼主(2012-05-04):
原来是显卡问题按压显卡可以正常使用。后面跑过一次BGA曲线,过后能开机还能听见进系统的声音,就是不显示,内显外显都不显示,后面又做了一次显卡上电掉电后来发现脚有粘连,又做了一次这次能触发了。电流0.77A不知道是不是显卡挂了?请高手解答

网友:
如果外围没有掉件就换显卡吧

网友:
有没有可能是短线啦

网友:
显卡没做好吧、、

网友:
能把脚做粘连的BGA技术建议你多做几次

网友:
显卡去下来 重新做  如果还是不行 看看板子 和芯片有没有鼓包

网友:
重新植球温度控制好

网友:
呵呵,只要附近没有碰到东西基本上都是显卡问题,换个试试

网友:
看来   还是技术不过关   重做呗

网友:
这技术估计是显卡挂了!有没有换个看看嘛!没有就在重新值下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