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W3Z 屏供电3.3V时有时无

楼主(2012-05-04):
我想问一下+LCD—VCC是谁给的。怎么用撒。如果飞个线过来从哪里飞最保险

网友:
感觉飞个二级电压就可以了呗就是开机才有的电压

网友:
3v
后继电压

网友:
屏供电没有,这个挺简单的,去查电路图,从屏线座子一直往后查,这个电路很简单的。飞线也可以,从电路图上查屏供电是哪出来的,途径什么元器件。看那些地方有无电压。可以从附近飞。

网友:
这个应该是最简单的问题了呀

网友:
从一个场管那飞线过来就可以了 但是要把那个场管拆掉

网友:
是EC发出的信号,然后通过3V后继上啦得到的

网友:
飞线  只要按开机键 一瞬间屏不亮   就没事    呵呵

网友:
没有供电直接飞应该就OK了    不过最好是修了

网友:
谢啦。我打算飞3.3V的电感,呵呵。开机才有的3V   5V

网友:
不好好查一下为什么吗直接飞线到时也行时间宝贵吗

网友:
鸭子啊。随便飞了个3.3V 试了下没问题。装上后主供电都没得了。
搞屁啊。

网友:
3B电压就OK了

网友:
好好看看后面的吧,不行就飞一个好了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