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L315电流0.53A不显

楼主(2012-05-04):
东芝L315电流0.53A不显,电流从0.7A掉到0.62A,再掉到0.53A不显。

网友:
应该是内存还没过,重点查一下CPU的工作条件,看CPU座全面有没有大电容,有的话换6个330的试一下

网友:
跑时序慢慢查    不能一味的狂换电容

网友:
看电流像是没过内存,但是还是应该按流程一步一步查。

网友:
有没有复位 PG~
  换过cpu  内存了么

网友:
先按通病修,修不好再去细查,要少走弯路

网友:
嘿嘿要么按照苯方法根据时序慢慢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