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屏电路维修方法

楼主(2012-05-04):
向各位大侠求屏电路维修方法,帮总结一下各种现像及处理方法。

网友:
你要先看点资料,然后动手就可以了,经验都是自己积累出来的。

网友:
我自己对屏也不怎么了解, 就知道几个关键的电压,还有查查电容短路,其实你可以去网上查一下的

网友:
置顶贴里面有。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