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2N68-AM主板不跑码维修

楼主(2012-05-04):
华硕m2N68-AM主板不跑码维修
同行拿此板过来说能不能修,一看华硕的板,这一段时候修台板修得郁闷,都是打雷打坏了,好多都修不出来,都是不跑码的,什么都正常,于是也是先目测全板,没有什么特殊情况,插上电源,能触发,于是上CPU,不跑码,心里想着,又不跑码,唉,看来又是雷打坏的.于时用示波器打了一些电压,有CPU供电,当测到桥供电,内存供电时候,怎么都没有反应,看来是供电没有完全出来导致不跑码.由于没有把过程拍下来,在网上找了图片,还后修好还给同行了.

整体图

上面两个分别是APW7120和324的脚位定义
       测桥和内存供电管子,发现G极都没有什么电压,在网上找此板的图纸,找不到,只有跑线了,发现内存的供电管子的G极是跑到APW7120 ,由于本人做维修不久,对这些脚位都不熟悉,于是在网上查了一下PDF  此管理芯片是5脚是VCC 供电来的,用表测,只有0.4V,看来供电都不正常,当然内存不出电压了,于时随便跑线,这供电应该是从324这边过来的,跑了半个小时,累呀,跑线技术不行,于时又测了一下GS324  中的1 7  8 14脚OUTPUT 发现1脚输出为0 ,别的脚都有电压,而其中1脚这是连到桥供电管子的G极的,后来不跑了,找料板,换了一个324上去,但前面的字母不一样,应该是一样的,换上去再说,于时测了一下,324的第一脚有1.9V出来了,测一下,桥供电出来了,再测一下内存供电还没有出来,于是把把APW7120去掉,上电,四脚VCC有12V,看来这个也坏了,于时找了几块料板,找到此管子换上,上电测7120供电出来了,内存电压也出来了,于时上CPU,诊断卡,跑码,显示.
最后 谁有这个图纸传一个给我,下次修这板就不用跑线,麻烦,谢谢

反对楼主: 5.0 同意楼主: 5.0
跟我修的板子类似,华硕这片主板貌似只有点位。
MSI
时序怎么那么乱?

网友:
什么意思?标题党?当心被禁言

网友A:
324这个东东,坏得少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324这个东东,坏得少哦

但换了后,第一脚有电压出来了,不知道是好还是坏的,上电测了后再把那个7120换的,之后内存供电也出来了呀

网友:
这几天修主板我也郁闷了,都是雷打的,而且都是不跑吗的,没示波器没图纸难修啊

网友:
LM324坏的少,不过没其他芯片可以怀疑的时候,只好慢慢对比电压了

网友:
思路蛮清晰的不过就是修主板费用太低了没有什么维修价值。

网友:
NV的芯片,开焊的太多了,有些修了也用不住,好像芯片体质有问题

网友:
供电问题的板子最好修 楼主好技术

网友:
技术不错最起码比我强的多。

网友B:
有点搞不懂这个板子,没有内存电压和桥供电,就会出CPU电压吗?是我看错了还是楼主写错了啊。

网友C:
此管理芯片是4脚是VCC 供电来的,用表测,只有0.4V,看来供电都不正常

7120的4脚是VCC供电?

hjq
确实,楼主是怎么看到4脚是供电的?呵呵,那么5脚是什么脚呢?

网友:
我现在也是不会跑电路看着密密麻麻的元器件头痛啊 那位仁兄有好方法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7120的4脚是VCC供电?

不好意思,写错了,原来是先写文字,一下子记错了脚,后来才发图的,应该是5脚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点搞不懂这个板子,没有内存电压和桥供电,就会出CPU电压吗?是我看错了还是楼主写错了啊。

我也觉得怪,但这板的确是这样,CPU供电出来了,我也量过了.只不过他是没有复位,没有PG,按理应该是有桥供电才有VCORD.

网友:
值得学习,挺好的呀。

网友:
楼主跑线的功夫很不赖!

网友:
思绪太乱  我也不知道这些跟帖的是灌水还是真整明白了

网友:
楼主估计现在还是稀里糊涂的吧  谁说换芯片是好了关键是没有判断依据

网友:
这还要怎么样判断,去了那个内存芯片,那内存管理芯片的供电脚位都出来了,只有他坏了才会引起拉低,你说还要怎么判断呀.只有换了才知道下面的情况呀,如果换了还是没有供电出来,才能再修下去呀.

网友:
看的我头晕

网友:
呵呵,楼主不用测的,桥和内存,哪儿没电就换供电八角,不行在跑线啊?那样很速度的呵呵

网友:
路线能力蛮强的啊!值得学习啊!怎么才知道4脚是供电脚?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点搞不懂这个板子,没有内存电压和桥供电,就会出CPU电压吗?是我看错了还是楼主写错了啊。

不是楼主写错, 修板修多你就知道了,

  我就遇过,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按书上说的时序是不应该会用CPU供电的, 但它就是有。

也许现在板子太多,电路太多种

网友:
恩,有图纸修起来轻松多了

网友:
这两天也受到不跑马的板子了    基本上没有修

网友:
雷打坏的    。    桥     很容易 要 着受重创的 呵呵

网友:
LZ的思绪写的不怎么好  看了两遍才看懂,这种板子我现在还有一块呢 也是这个毛病,不过我的是连CPU电压也没有的,现在还在晾着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点搞不懂这个板子,没有内存电压和桥供电,就会出CPU电压吗?是我看错了还是楼主写错了啊。

一直往下看,看看有没人问这个问题。
也是我想问的。
内存电压没出
那么CPU和电源IC都没有VTT信号
没有VTT_CPU,CPU和电源管理芯片都不工作,怎么可能产生VCORE..........

网友:
我没想明白。。如果按时序来。 没内存供电  居然能测到CPU供电?  反正我测试都是先测内存供电。

网友:
要是讲解下 维修的思路 就好了 新人可以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