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进的PE系统系统也做完了就是再重启时就进不去XP系统怎么回事?

楼主(2012-05-04):
我换了个硬盘可以用了,那个硬盘哪里坏了?硬盘是并口的

网友:
我前两天遇见过个80的情况跟你的一模一样,大概前15G吧都是坏道跟叉子     最后重新分区把前15G给空闲了用后面 的     照用/     呵呵       你的呢

网友:
重做引导

网友:
我遇见很多次了,有的机子装完系统要把硬盘设为硬盘第一启动,才可以进系统。你试试。

网友:
不认盘,有的是芯片坏了。

网友:
  你试一试一键分区   一键分4区看看

网友A:
用后面的E.F分区做系统?

网友:
能做系统  说明可以找到硬盘  做完系统进不了系统
一  要看硬盘分区正确不 有没有设活动分区  或 作用分区
二  检测硬盘有没有坏道

网友:
硬盘怎么重做引导?我刚做的系统啊

网友(点评):
老大你练装系统都不会啊,你去跟个师傅学习学习吧

网友:
错误提示呢

网友:
更新一下mbr

网友:
mbr怎么更新?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后面的E.F分区做系统?

他的意思是吧前15G屏蔽隐藏不用,再把后面好的分成C,D,E盘,是你自己不懂或没看明白

网友:
pe系统内的mbr修复工具,重新写入mbr到C盘

有的mbr工具是在硬盘分区工具里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