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超级郁闷维修: DELL PP38L 换高压条引发悲剧维修

楼主(2012-05-04):
      DELL PP38L  第一次拿来是屏灯管 和高压坏,换好后,拿回家用了两天拿来说开机不亮。。拆机,测了下各处电压都正常,就CPU电压有0.75V,仔细测了下发现,只有一相出波,别一相供电无波,先怀疑芯片,换了一样,、后换MOS管,电容,电感 ,还是一样,后在网上找了下资料,说有可能是CPU节能或是睡眠了。。于是测了下芯片的相关信号。 发现第2脚PSI和第46脚H_DPRSTP#,这两个信号为低,这肯定不正常,再测了下阻值发现46脚的H_DPRSTP# 对地阻值只有002.。。不正常。但是这个信号连到了北桥和南桥,不知道是先拆南桥还是先拆北桥,搞错了会很麻烦的。再仔细测了测。 ,先找到南桥,心想附近的几个信号可能是一个模块的,测这几个信号对地阻都正常。再找到北桥。 测到R125和R124的第二脚对地阻值也只有002,由此我判断是北桥坏了,上BGA,换北桥,换好后上电,测试,哈哈,两相都有供电,信号也正常了,上U 上内存。开机不亮。于是测了下CPU复位正常。ADS有一次向下拉的脉冲。。测内存SPD,数据都无波形。测BIOS,数据线有波形。后来再测LPC FRAME有一次闪波。。。现在可以确定CPU开始寻址了。可能是BIOS返回数据出现了问题,再测了下DMI总线,测到只有四对线有波,另四对线无波。由此判断南桥问题。先加焊下南桥,故障一样,因实在找不到突破口,没办法,直接换南桥,换后上电试机,哈哈,OK,电流不一样了,感觉亮了,外接试机,哈哈,亮了。满怀喜悦上内屏测试,结果不亮,晕死了。但外接是亮的,怀疑是高压又坏了。拆开屏,一看,哇高压条烧了。再仔细看看,主板上的屏线接口和屏线接口有几个脚都烧没了。烧断了,原来是绝缘没搞好导致高压条烧,然后导致北桥烧了。天啊,是自己粗心,没搞好绝缘而出现的。血的教训。。用镊子在屏线接口处刮了下,想把上面烧糊的胶弄掉,结果看到了火星,感觉不对,电池没下,完了,赶紧上电源试机,不亮,电流偏大,我现在感觉天要塌下来了。心掉到谷底,完了北桥又烧了。。心里紧张,哪个急呀。于是又从料板上拆GM965北桥,由于心情哪个急呀,紧张,在取桥的时候桥掉了下来,再拿片料板,拆,植球,BGA,试 机,开机,大电流,完了可能是BGA推桥时力度大了,也可能是坏桥,,完了,没桥了。找同行借了一片料板,拆植球 BGA,试机,开机不 亮,电流慢慢上升后掉电。。。我狂晕。。我已经彻底绝望了,给客户打了个电话说板子有可能搞不好了,有可能要换板,客户要我再试试,说主板太贵了,我说哪就晚上再修修看吧。。  于是找同行又借了片料板,心里无所谓了,反正没抱很大的希望,反正没事试试吧。这回做的不紧不慢,很认真。。拆植球 BGA,试机,感觉电流有跳变,哈哈。难道亮了。外接,嘿嘿,真亮了,在此我得到了一个经验就是维修一定要细心,不能急,心情要平和。。。于是装机,,测试,现地新的问题出现了。系统能认到电源和电池,但是就是不显示充电。没办法,拆机。看图它是由SM总线控制的。电池和充电,都 是由它。不管了,直接换EC,换充电芯片,不行。修到这里我真的是累了,不想修了,直接给客户反映。客户说算了。就没修了,我真的累了。

我修的这么辛苦,大家就加点辛苦分吧,呵呵

网友:
这是一番折腾啊

网友:
兄弟 你也太背了吧

网友:
楼主怎么不修下去 不充电相对修主板要简单的多啊

网友(点评):
DELL的本中SM总线连接到各处,包括高压板,南桥,内存,电池。所以楼主的不充电可能比较麻烦。

网友:
兄弟实在是背,但是越急越要小心

网友:
越是烦躁的时候越要安静下来。

网友:
有空去打打座也一个好方法。

网友:
都搞到这个程度了,不修好就太对不起自己了!

网友:
你咋这不小心冽,小虎。,以后要小心呀,不要马虎哟。

网友:
二次故障呵呵 我也遇到过 后来都没搞好 南北桥都烧了 就没再换了

网友:
兄弟杯具,运气不好啊

网友:
修到这样也不容易了

网友:
技术高啊!

网友:
小事变大事我有一次最惨一个显示器换高压板的小小问题结果什么都坏了就差屏没坏了

强悍

网友:
就差一步了,再努力一把就过去了.要有信心.成功后的心情和你现在是不样的.继续''''''''''''''

网友:
楼主精力好啊,修好也一天时间没了

网友:
做事情要细心。

网友:
兄弟,辛苦了,有你这耐心也不错了,真他妈有那些蛋疼机

网友:
试机的时候就别上电池啦。

网友:
辛苦,蛋疼机器就这样

网友:
南桥,北桥,EC,楼主,几个大件你都搞了,辛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