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0有待机电流0.08A,不触发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2-05-04):
(无正文)

网友:
量一下3、5V   然后I/O工作条件  5V有木有对地短路   南桥   BIOS

网友:
量下 是不是有3v 5v   开关板上是不是有电压    找下IO的工作条件

网友:
待机就应该不正常 ,E40的待机没有那么高的,还有就是你摸一下主板看看有没有那个元器件发热,看看可以秒杀不,

网友:
待机电流都到0.08A了 ,3V  5V一定是有了,接下来只能检测IO  ,南桥电路了!

网友:
待机偏高   有短路

网友:
待机有点大,摸摸有没有热的芯片。打各供电阻值。

网友:
连查那里都不知道。怎么修机子呢

网友:
同意楼6的回答

网友:
这个板子不好修!不在手上!

网友:
电流偏大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