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F233S BOOT电压不稳定引起无待机问题

楼主(2012-05-04):
   此机是客户先拿到联想专卖店让技术员拆开瞄了一眼,说修不好。再拿到我这里帮他看看还能不能修好。
   先通电 待机0.03 这时我也不知道有没有待机电压。 然后拆机测得没3V5V 在主板上找了老半天才找到板号:U50SI1  主供电芯片6227 ,这个芯片是不会出3.3V的,看下图就明白了

  然后进入正题 :测得没3 5V  测过6227的工作条件满足,然后果断换了6227 问题还是一样,再反复核对工作条件都没问题。再通电结果待机电流0.06 一测  3  5V有了 ,开机 正常 。第二次再通电又不行了,反复试 发现只要冷机就没问题,用热了就不行。但是正常开机以后就一下可以用。心想就这样给客户算了,大不了少收点钱,客户最后同意了。这个垃圾机器,开机风扇还不转。关于风扇不转坛里也有这方面的帖子 我也在这个问题上纠结了几个小时  发现换了EC   温控   相关IC都不能解决问题,最后还是改的。。
   一天以后客户回来了,心里一下凉了。说是不定时自动关机  。再拆开测试  发现6227 温度非常高   而且我风扇也没有改好。再来纠结前面热机无待机问题。上一图给在大家看看

这里的BOOT1  BOOT2  都来自一个VL的电压   跟踪查到LV  是一个类似7805的三端稳压器。这里是  主要是输入19V 输出5V   没为法之下我把L78L05后面的电阻换面0欧的了。然后机器在热机的情况下也有待机   心想这是怎么回事 可能。。。。先不管了  装机测试没有问题   再一次交给客户  。。不过这个客户很好说话哈。。。
    两天之后客户又回来了,这一次是彻底开不起机   待机0.15   高啊       拆开机器发现BOOT短路   查呀查   最后查到  LV 上的C10 短路   。。 这才把问题彻底解决。。。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BOOT不稳定换电容吧

  我还没写完  你就答正确了。。。不小心按到CTRL+回车

网友:
神船就是不一样,老是故障出现在稳定管那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