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三星显示器闪屏

楼主(2012-05-04):
我有一台三星的显示器,驱动板坏了,我买了一个通用的驱动板,还是一样闪屏。我想问问是不是屏坏了还是驱动板的驱动有问题

网友:
高壓板你有沒有換一下。有可能是高壓板的問題。還有就是你看看屏的驅動IC,不行就換,花不了幾個錢。自己摸索出來,才有成就感。

网友:
大侠帮帮忙

网友:
帮帮忙给位大哥哥

网友:
请详细描述你的"闪屏”

网友:
怎么个闪法?是背光闪还是只有显示闪?上个图啊,有可能是屏电路的问题

网友:
驱动问题,尝试更换一下驱动程序

网友:
怎么闪的?说清楚!按钮灯呢?

网友:
跟按键也有关系的,有没有换按键啊

网友:
像这种故障应该先换按键试试,如果在闪屏就把MCU程序刷一下,多数是这两种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