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检测硬盘坏道?用什么工具?

楼主(2012-05-04):
我刚学修电脑的有些基础知识还不懂

网友:
我看他们都用HDD 不过我不会。你可以去到硬盘维修里去看看

网友:
在網上下一個MHDD軟件。很好用。

网友:
经常用MHDD,网上有详细的家教程,可以搜一下

网友:
有没有好用的中文的,自动修复坏道工具?

网友:
mhdd就可以自動修復。下教程學習。

网友:
mhdd好用,功能强大,不会用可以百度教程。

网友:
就那么几个  随便用用了 感觉那个好用就用那个

网友:
找个数据恢复的地方 看看人家是怎么做的

网友:
MHDD软件,很好用的.看看教程一学就会.

网友:
MHDD或者HDTune

网友:
使用DOS命令来检测C盘中有无坏道
操作:在C盘的根目录下输入SCANDISKC:按下回车

不可取,大硬盘要弄好久的,强烈推荐MHDD

网友:
很多系统都带有检测工具的

网友:
我用的是HDDREG

网友:
HDDREG
这个是硬盘修复工具  mhdd才是坏道检测工具

网友:
MHDD啊,想都不用想

网友:
支持楼上的 MHDD

网友:
DOS命令
你应该知道吧!

网友:
在網上下一個MHDD軟件

网友:
MHDD就挺不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都是英文的看不懂
测硬盘的话,最好还是用MHDD着个比较准,电脑大部分都是英文,不要求你全都会说,只是要能看懂,不然的话,有些界面显示的英文不懂的话,很麻烦!!!没事的时候,多瞅瞅电脑英文的一些常识比如NV ATI NB SB 等等

网友:
mhdd检测硬盘有无坏道不错!!!

网友:
mhdd 检测坏道 dm清零

网友:
对,MHDD跑一下

网友:
工具基本都是英文的,研究下MHDD吧,很好用

网友:
用系统自带的检测工具就行了

网友:
DOS工具箱里面的MHDD海一个忘了 和 HDTUN硬盘检测工具

网友:
毫无疑问 用MHDD

网友:
我们老板自己搞了个系统,可以检测,不知道稳不稳定

网友:
或者MHHDD也可以检测

网友:
MHDD有中文版的,百度下就有,教程也有,自己找找。。。。。

网友:
现在多数都选择mhdd ,挺好用的

网友:
直接百度查找啊,中午版硬盘修复工具下载!这个软件可以分区很好用的叫DiskGenius

网友:
MHDD.大数人都在用它哦、

网友:
用MHDD吧
这个又快又好又方便。

网友:
是不是MHDD都不会用.....................

网友:
hmdd不会呀,记不住,有没有好一点打的

网友:
有xp下的硬盘检测工具 类似mhdd

网友:
我经常用MHDD。先选择你硬盘所在盘符,F4双击
同意楼主:
5.0
琦怿(yì)电脑
同意楼主:

网友:
答案很明显MHDD可以检测,不过好像还有更好的

网友:
精典工具 MHDD 一定能帮到你!!!

网友:
MHDD网上都有视频教程,还译有中文,很好学的

网友B:
找个带HDD或DISK的PE系统就行了,非常适合新手..

网友:
貌似有个叫什么效率源的,不知道可以不可以的

网友:
一般的dos工具里都有MHDD软件的很好用

网友:
mhdd好用
我就是用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