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R240快恢复二极管能用 FR202代替吗?

楼主(2012-05-04):
一台航嘉冷静王电源,型号lw6228损坏,辅助变压器次侧的+5Vsb SR240快恢复整流
二极管
,测量短路,在废旧电源里面找不到和这个相似的二极管,都是FR系列的快恢复整流二极管多些,SR240能用 FR202代替吗? 若不能请告知能代替的大致型号,谢谢。
求助

网友:
可能不行。一个是快恢复二极管,一个是肖特基二极管

网友:
SR240是不是是肖特基势垒整流二极管?在网上查到了相关资料

网友:
经过查资料,搞明白了,二者不能替换。2楼的朋友,说的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