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4050怪问题,

楼主(2012-05-04):
机器是进液了,正好进到桥出,桥里面应该也有。故障是可以正常开机 ,就是不能装独显驱动。集显的可以装。 要是装了独显驱动 (WIN7的系统)过了wIN7标就蓝屏。好像是ATI 什么的,然后从起。桥我也加焊了,还是一样  桥坏了会成这样吗?

网友(点评):
坏了最好拆出来清理一下,

网友:
应该不是桥坏了应该是桥里面的焊点氧化造成的 把芯片重新直球就好了

网友A:
进BIOS 关掉集显看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进BIOS 关掉集显看下

独显驱动不装就可以进去用

网友:
从植了芯片还是不行,芯片下进了好多 都清洗了。

网友:
刷BIOS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