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是什么电源IC

楼主(2012-05-04):
接一个杂牌显示器,翻新的,检查是电源芯片损坏,IC 很小,只有贴片6841的四分之一大小,只有6个脚,上面印的是AAJF ,,不知道哪里卖得到

网友:
这是贴的戴尔的牌子,假戴尔,17寸,不知道有同行碰到没有

网友:
   这种不是正规厂里面出的东西,不好买,建议还是换电源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