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61edf主板不定时掉电问题

楼主(2012-05-04):
主板c61edf不定时掉电,有事可以进系统,大概十分钟左右就掉电,有时候代码没有跑完就掉电了,最久的一次是点了半个多小时没事,桥是6100,电压测过了,正常。cpu换过,内存也换过,已经排除了散热的问题。求解!!!!!!!!!

网友:
电源呢,换了没有

网友A:
压桥再开看是否还掉

网友B:
除了主板全换,换了还不行就搞搞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压桥再开看是否还掉

不是开机掉电 是不定时 你难道要一直压?

网友:
引用 网友B:
除了主板全换,换了还不行就搞搞桥

6100  很容易死的桥

网友C:
排除电源,散热一般就是桥或电容有问题了

网友A:
软故障,放到BGA上100度恒温加一下,看有没有电空起泡,电容老化也不鼓泡外观也看不出,不防试一下有惊奇出现

网友:
引用 网友C:
排除电源,散热一般就是桥或电容有问题了

电容没有鼓起来啊!难道......

网友:
引用 网友A:
软故障,放到BGA上100度恒温加一下,看有没有电空起泡,电容老化也不鼓泡外观也看不出,不防试一下有惊奇出 ...

有那种可能 以前碰到过

网友D:
先看看供电端是否稳定,再看看电容鼓没鼓,打打对地阻值有没有偏低。以前修过开机一小时关机的板子,好几个都是电容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先看看供电端是否稳定,再看看电容鼓没鼓,打打对地阻值有没有偏低。以前修过开机一小时关机的板子,好几个 ...

电容换了  电压很稳的哦

网友:
引用 网友E:
6100加焊。

温度应该是多少呢  这个很容易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