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一巨献最新版本老毛桃U盘启动盘制作工具Build 20120501

楼主(2012-05-04):
  • 老毛桃U盘启动盘制作工具Build 20120501
  • 版本:Build 20120501
  • 大小:265 MB
  • 系统支持:Win2003,WinXP,Win7
  • 最近更新:2012-04-29

    老毛桃U盘启动盘制作工具Build 20120501视频教程
  • h t t p://w w w . tudou.com/v/aAO7hQMR4QY/&rpid=103850280&resourceId=103850280_04_05_99/v.swf

    老毛桃U盘启动盘制作工具Build 20120501
    h t tp://down.laomaotao.net:90/老毛桃winpe-u盘版.rar

    大小: 278897124 字节
    MD5: 1286E47DCE7C9699B1CF23C4373E8500
    SHA1: B995AFE6DFD72D2430A1DD9E4DECCA1A9E7A4233
    CRC32: ADF22E99

    【基本介绍】
    老毛桃U盘启动盘制作工具是现在最流行的U盘装系统和维护电脑的专用工具,一是制作简单,几乎100%支持所有U盘一键制作为启动盘,不必顾虑以前量产U盘考虑专用工具的问题。二是制作后工具功能强大,支持GHO、ISO系统文件,支持原版系统安装。三是兼容性强,支持最新型主板与笔记本,多个PE版本供选择,基本杜绝蓝屏现像。

    老毛桃U盘启动盘制作工具Build 20120501更新说明:

    1、处理已知的问题及细节调整
    2、增加自定义“UD隐藏区”容量项
    3、调整U盘自动拔插代码
    4、主界面增加模拟启动按钮
    5、更新内核FBINST模块,提高兼容性
    6、增加PE智能安装器在U盘无镜像时自动转到全盘搜索
    7、修正程序在制作启动U盘时不能点击上面的几个按钮问题
    8、更换些背景及按钮
    9、为增强版03PE和win7PE添加usb3.0驱动,解决部分电脑U盘在usb3.0接口上启动进入PE无法加载工具和无法找到U盘的情况。
    10、更新有线和无线网卡驱动,支持更多的笔记本以及台式机的网卡。
    11、更新部分DOS工具和PE工具。
    12、修复PE内部分菜单错误,更改部分参数设置,提高PE稳定性。

    、制作前准备(注意:操作前备份好u盘数据)
    1.电脑内存不能小于512MB
    2.U盘的容量大于512MB
    3.下载老毛桃U盘启动盘制作工具Build 20120501
    下载地址:h t  t p://down.laomaotao.net:90/老毛桃winpe-u盘版.rar

    4.准备好您需要装的GHOST系统

     二、【老毛桃U盘启动盘制作工具Build20120501】制作U盘启动盘
双击【老毛桃U盘启动盘制作工具Build20120501】,选择你的U盘,画面如下图:

点击一键制成USB启动盘”按钮(注意 操作前备份重要数据)

制作成功,如下图,此时可以拔出你的U盘

注意:由于U盘系统文件隐藏,你会发现u盘空间会减少330M左右,请不要担心此时没有制作成功
三、 将系统文件复制到U盘
在制作好的U盘根目录下新建一个名为GHO的文件夹,将您准备好的系统重名为auto.gho并复制到GHO文件夹下;
四、重启进入BIOS设置U盘启动(提示:请先插入U盘后,再进入BIOS)
在计算机启动的第一画面上按"DEL"键进入BIOS(可能有的主机不是DEL有的是F2或F1.请按界面提示进入),选择Advanced BIOS FEATURES ,将Boot Sequence(启动顺序),设定为USB-HDD模式,第一,设定的方法是在该项上按PageUP或PageDown键来转换选项。设定好后按ESC一下,退回BIOS主界面,选择Save and Exit(保存并退出BIOS设置,直接按F10也可以,但不是所有的BIOS都支持)回车确认退出BIOS设置。

五、进入【老毛桃U盘启动盘制作工具】启动菜单界面

点击 04 即可重装系统了。

【老毛桃WinPE】和常用工具一览:

网友:
正好有个U盘,一会试下。

网友:
好东西,不用光驱也可以装系统了

网友:
一直在用

网友:
楼主 !我听讲老毛本人不干了!是否真的!现在出的都不是老毛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