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ASUS M2N-MX SE主板关不了机

楼主(2012-05-04):
主板可以点亮显示器一切正常,就是点开关键主板关不了机
当点开关键的时候显示器黑了,电源和CPU风扇都还在转,这一般是主板的什么问题
前两天遇到过一个和这个主板的情况一模一样,那块主板最后是刷BIOS好的,这个主板刷 了BIOS就不行,IO也换了
刷BIOS

网友:
换IO,一般只有IO的问题。

网友:
按照时序来,这板我猜是控制关机信号的小三极管有问题,关机的时候绿线有多少电压

网友:
跑绿线到开关的线路看经过什么元件损坏无

网友:
这个板子的问题应该不大了,看看有没有什么开机芯片什么的,IT8282,或者是桥开机的,搞个图纸看看

网友:
你这个应该是NVIDIA的芯片吧,按照关机时序来查,关机时PCI_RST#已经把拉低,而+1.2V_ht,没有被拉低,你可以量下总线供电有没有1.2电压,查这条线路的开关三极管是不是坏了

网友:
开关三极管是不是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