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I90EW9

楼主(2012-05-04):
飞利浦I90EW9开机一会暗屏;指示灯还是绿色;求助;外接笔记本切换一下又会好一下;等下又黑了

网友:
很明显的,要不屏灯管坏了要不升压板,飞利浦灯管好像容易坏

网友:
电源板的故障

网友:
先外接灯管试一下是不是灯管问题,接下来就自己慢慢修喽

网友:
换灯管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