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是显卡门?

楼主(2012-05-04):
我的本本啊,天啊更搞笑。。。内外屏都没显示。但是能听见Windows正常启动的声音。按微软徽标键再按两次U键也能正常关机。5520也在显卡门之内吗?
Windows

网友:
这种情况显卡问题较多,但不一定是显卡门。好多因素都会导致显卡出问题啊!

网友:
看是用什么牌子的显卡了,像你描述的现象应该就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先看屏是不是好的。屏线。测下屏接口,做显卡风险大啊。

网友:
5520 单桥的那个吧 桥容易空焊。量下显卡槽子到BGA的数据线。

网友:
是ATI2400的显卡。进入Windows后可以看到屏幕有暗光。但是没内容,外接显示器也没信号。大家帮帮忙分析一下。不好意思,我是个小白。

网友:
十有八九是显卡的问题啊
同意楼主:
3.3
斑斑
同意楼主:

网友:
请问大侠们,显卡加焊一下会有效果吗?

网友:
哈哈哈。。。。解决了。原来是5915的C427贴片电容糊了。我还以为是贴片电阻呢,黑黑的。谢谢各位

网友:
不错。没搞显卡。

网友:
很多就是显卡,99/100就是显卡。

网友:
ATI2400显卡也是问题多多的显卡,基本就是显卡问题

网友:
笔记本发热量大,我感觉,不是烧显卡就是南北桥。

网友:
显卡容易出问题,没办法

网友:
厂家故意的,不坏哪有人买新的

网友:
你的那个本本是集成的吧

网友:
烧坏了东西你现在才发现。大意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