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GA焊笔记本主板标准温度是多少

楼主(2012-05-04):
买个三温区的bga返修台r5830     有铅    无铅    上   下   恒温标准的温度是多少

网友:
没有~~自己做了有感觉了就是最好的。做的时候要看珠子。做挂几块你就明白了。

网友:
拿块料板试下就知啦,

网友:
多做试验吧,厚度不一样有些区别

网友:
先按照BGA说明书设好温度,拿料板做实验,然后看看是要调高点还是低点,这些都和你那里的小环境有关系的。

网友:
自己做才知道 没有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