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问PU9024N如何判断好坏,原理图有木有

楼主(2012-05-04):
今天修到台明基17方的显示器,通电后指示灯绿灯,但是屏幕没反应
拆开后发现有这个9024的场管,据说这个是场管。
发现有一个9024的管子有两个角量下有短路,还有一个9024的管子三个角都相互有短路。
我也不知道这个管子是不是坏了,还有就是高压的保险貌似也有问题,通电后保险前有12V,保险后没有12V

那个大哥能告诉我这个管子如何测量它的好坏,有木有原理图啊?

网友:
FU9024啦,P沟道的场效应管。有短路肯定坏了

网友A:
我在电路上是新手  学习中
用高亮等看屏幕有 图像没  有就是 高压板问题  直接就修或者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在电路上是新手  学习中
用高亮等看屏幕有 图像没  有就是 高压板问题  直接就修或者换

嗯,就是高压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