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00挡LOGO

楼主(2012-05-04):
同行拿来说内存换过一样.自己拆完裸板也是.按照平常T4挡机一般是南桥,就种了南桥故障依旧.没办法换桥还是一样.头大了..后面仔细一看.撩开正常 白忙了大半天

网友:
转错图了

哎 好好的一个桥给你干了 机子要杯具了 弄过一台R400 U口短路挡logo 拔正后正常

网友:
这机老爱坏这个口,R400也一样。

网友:
哈哈 这个机器我修了10多台了 都是这样的问题 你懂得

不是所有的机器都只坏一个地方。我反正是不懂的哟。

网友:
没看明白是怎么好的????

网友(点评):
U口5V对地...

网友:
是USB接口坏了吗

网友:
USB接口坏了,导致短路吗。

网友:
目测不到位啊

网友:
????l撩开看到了什么???

网友:
分享一下啊。怎么好的啊。

网友:
供电脚位接地了

网友:
我现在修东西习惯先看一下边上的接口

网友:
USB 口 短路造成的多

网友:
这个我也修到了好几台!

网友:
USB5v短路 哈哈 经常出这样的问题,以后要注意啊

网友:
经常遇到这样的机子  搞了半天  实在没折了  好好看看板子 结果就 中招了

网友:
卡LOGO维修流程:  逐次拔掉光驱、硬盘、键盘、外设、南桥。。

网友:
   看完整个才 看明白

网友:
USB坏是通病

网友:
维修不仔细,随意干桥,会犯大错的。

网友:
我碰过的USB口短路是没显示的

网友:
这是通病啊,老大

网友:
USB 接口坏了

网友:
我修了这个也不下10台了

网友:
这个修到过不下,20个了,

网友:
我也碰到过,哈哈

网友:
LZ说的我稀里糊涂的,我还以为是它自己好了的呢

网友:
usb短路,这问题很常见的

网友:
一般要先观察板子啊,人家说修板子要先看,再动的。

网友:
什么问题呀

网友:
这个本本我修了三台了

网友:
通常这种USB口短路 不是电脑本身质量问题 所以不能冠以通病
很明显这是暴力插入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