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天运F3000死机问题

楼主(2012-05-04):
故障现象是进系统到滚动条死机,拆掉所有外设裸板用U盘进PE可以进,但是过一会就会黑屏死机,进BOOS改设置,改后一点保存也会死机

网友:
  散热好不好 内存硬盘换过试没有?

网友:
先换个硬盘测下, 不行,可能是显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