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这里一块垃圾N68的主板维修,

楼主(2012-05-04):
玩着玩着 突然就关机了, 然后再开机就不显影了,插上诊断卡, 不跑码, 可以开机, 电源 cpu都换了, 然后开机用手放在cpu上面,cpu没温度,。 我是菜鸟,绝对的菜鸟, 请问我应该怎么弄?? 告诉我一下你们碰到这种情况
主板维修
的思路,谢谢了额~
cpu

网友:
绝对的菜鸟就绝对不要去折腾

网友:
CPU供电有问题,经验CPU-IC

网友:
查查各路供电吧

网友:
没供电吧

网友:
菜鸟不要瞎折腾 知道从哪里下手吗

网友:
N68的主板如果是ONDA的,BIOS容易坏,以前修过一批网吧拿来的

网友:
就你这水平,送修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