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5KPL SE 开机报错15秒自动关机

楼主(2012-05-04):
usb mass storage device    供电全都正常,USB也正常 跳线都是正确的  怎么修

网友:
报什么错? USB Over current吗?

网友:
测USB的供电正常不,看看USB的保护芯片是不是挂了

网友:
是不是BIOS的事呢

网友:
USB 跳冒跳错了吧。

网友:
看一下USB接口,前后面板都看一下,是不是有针脚短路了

网友:
按供电、时钟、复位正常的维修思路来修啊!

网友:
哈哈我教你咯~用锉刀所有USB跳线帽和chassis的脚打磨一下,再就是USB的保护电阻的阻值仔细测,多个几欧姆都会报错哦哦。

网友:
这个脚需要打磨吗?

网友:
换跳线试试吧!我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网友:
跑线吧 跑到822  472 电阻 仔细量下看

网友:
  跳线帽接触不好换个试一下,   针脚也用刀片刮下

网友:
华硕刷BIOS就好

网友:
问题已解决,是USB 六角小芯片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