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设定无线ADSL ?

楼主(2012-05-04):
刚装了宽带,中国电信的ADSL 8M 无线。
有懂的朋友问下,怎么打开无线功能。
谢谢大家
无线

网友:
在电脑中IE打开浏览器,在地址栏中输入宽带路由器的管理地址,进入管理软件进行设置.

网友A:
有无线路由器吗?没有的话,要买一个。有路由器后,根据说明书设置一下就行,很简单的。

网友B:
加个经验

网友:
你是猫还是路由,那要看你的猫带无线功能不,在猫,路由,后面有进去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