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液晶显示器。k228w。问题多多。

楼主(2012-05-04):
                          我这里有一个22寸现代牌子k228w的显示器。到手时是完全不通电。拆了换了一个鼓包电容16v1000uf。开机居然通电了。我还以为好了哦。结果从新再开机有时开机不显示,指示灯不亮,屏幕有暗
光一闪一闪的。有时候开机也正常。用很久都不出问题。开关管B828 STK0765,
电源芯片LD7575PS
测量电压不正常。12v和5v都是一样的电压,在5v--8v之间,并且电压有一点跳变。检
测量到一个ZD稳压二极管阻值只有23欧。根据经验判断证明它坏了。换了一个后电压就都正常了,12v、5v都有了。也不跳变了。但是
连接驱动板还是不开机。2个电压还是跳变。3.3v-5v。11v--12v。指示灯不亮。
不开机。再检测。
有一个贴片电阻。标是6R8O,我量不到阻值。无穷大。。和电源芯片相连的一个电

阻。换了一个搞定了。呵呵。他在变压器下面的,我把变压器拆了才量到的。费
力啊。不过现在装好了。欧克了。

网友:
有基功,有错继续努力!!!

网友(点评):
灌水小心扣分!

网友:
R908吗?

这个是电源芯片的续流供电保险电阻,开路后,不带负载时,芯片VCC的外接充电电容保持VCC,
带负载时,VCC因没有续流供电而下跌,造成5V 12V下降,当达到关闭阀值时,电源重新启动,输出电压又上升,如此,进入下一轮重新启动。

把那个电阻用红色标注一下,这样方便阅读。
谢谢!

支持,表示赞同

网友:
挺细心的。

网友:
问下楼主从图看6R8O应该是IC供电脚上的电阻,无穷大了还能有输出?前面你测过IC供电电压吗?

网友:
这板子我到弄的多   可从没发现那个有坏过       一般这个板子都是爆电容    在个就是黑屏 改下保护   此板子就很稳定   5V爆了的话    那个稳压二极管也会坏

网友:
这样子一个个的元件测试也把这机子修好了,楼主应该花的时间不少吧。

佩服楼主的精神。

网友:
我有一个同样的板,原来烧了电源部分,现在是LD7575PS 5脚输出0-13V跳变,查外围没找到坏件,后级也查了,光耦坏能使5脚OUT电压跳吗

网友:
楼主值得学习,维修就是要细心,很多问题很快就找出来了。

网友:
不好意思。我之前没有测量ic的供电电压。电源芯片的位置在大电容下面的,不好测量,这个板子设计有些特别。我维修这个板子都是靠经验修的。都没有 用电路知识。用的是一种怀疑。直接用万用表测试元件。也许是运气好而已。。我都不懂什么电路知识的。谢谢大师们的指点。留个QQ.938522149,希望有老师收留。重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