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反复自动重启,怎么处理。

楼主(2012-05-04):
台式机,组装的。

4核640 AMD

4G DDR3 内存

双敏880G

500G WD

独显影驰9800GT 512M

电源 龙卷风400W大风扇

老自动重启。大家帮忙看看。。

网友:
用着用着就重启了 还是怎么,你都没说明白

网友:
正常使用中,突然重启。

网友:
过保了么?

系统、硬件一样样替换排除吧

网友:
看一下硬件温度,是不是保护了??不行就排除下硬件的问题

网友:
先重装系统,不行就换电源,不行就换主板

网友(点评):
你干脆叫他直接换了得了

网友(点评):
你丫的 别误人子弟。。 你会修电脑吗。

网友(点评):
大哥不能啊

网友:
1、检测CPU、电源温度
2、用MEMTESK检测内存
3、检查主板电容有没有鼓包、漏液

网友(点评):
一般从启就是散热和硬盘的问题。。如果主板出现问题。你开机还能开??

网友:
内存性能不好。

网友(点评):
你怎么不说,你内存坏了那!或者内存存在静电??性能都是一样的。问题就是你怎么保养和操作!

网友:
用着用着就重启了 还是怎么,你都没说明白先重装系统,不行就换电源,不行就换主板

网友:
查杀毒;重装系统;检查显示卡性能;换一个电源。

网友:
自动重启应该不是CPU过热,要是过热的话应该会关机!先从软件入手。重装系统!不行在换内存

网友:
我也遇见过  就叫客户把主板换了不行 在换内存还是不行  在换电源 也不行郁闷  最后CPU都换完了  完事  客户说 你们真会做生意  东西全换了 郁闷

网友(点评):
哈哈,你没有维修过吧?维修过程,先用替换法,查出问题所在,不是叫你买东西。

网友:
散热不好,电源功率不够,系统有问题,硬件接触不良等都可能引起重启。

网友:
换吧 一个一个换 先换cpu

网友:
感觉温度,电源,主板的可能性最大,

网友:
看一下温度。。和有没有坏的电容】

网友:
先排除系统问题  否则最大可能就是内存的问题 换根内存试下

网友:
现在我这个电脑有时也这样自动关机重启,就是在看电影的时候,拉动进度条就经常出现自动关机重启现象,故障基本锁定在电源上,用的是迅雷350电源,比较垃圾的。

网友A:
重启的话,一般情况就是CPU散热的问题。建议你打开机箱,看看你的散热扇有没坏,或者转速怎样。如果转速可以,建议你去买点散热用的那个胶。把风扇拆掉,从新换散热胶。还有种可能 ,就是你的硬盘坏掉了。建议你先检测下硬盘的坏道。然后再去买点那个胶。从新擦在CPU上边。

网友(点评):
过于主观,还是先学学基本的替换法吧

网友:
是不是内存的问题,断电源,拔下内存条再插上。

网友:
排除下硬件的问题

网友:
电脑自动重启   先检查硬件各部件 温度 cpu 温度重点
温度正常  就换电源吧  再不行换主板

网友:
先看看 你的重启开关是不是坏了,还有内存。

网友:
电源问题,内存问题,还有系统问题,主板也会有问题。一样样排除吧

网友:
散热,CPU供电有无不良芯片,内存,电源逐步排除

网友:
再说一遍,先重装系统,不行就换电源,不行就换主板。主板电容有鼓包、漏液,可以造成重启现象。内存有问题,也可以造成重启,死机,关机等现象。

不错,这现像就这样一步步检查!

网友A:
引用 网友A:
重启的话,一般情况就是CPU散热的问题。建议你打开机箱,看看你的散热扇有没坏,或者转速怎样。如果转速可以 ...

那好啊。。。你教教我怎办。

网友:
我有个朋友在农村,电压不稳也会导致电脑重启,又加了个稳压器好了。

网友:
这个现象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好啊。。。你教教我怎办。

CPU过热会自动关机,CPU蕊片有问题会重启

网友:
拿到维修站检查一下是不是桥和IO是不是有什么问题

网友:
这个有点道理。…。……先重装系统,不行就换电源,不行就换主板。主板电容有鼓包、漏液,可以造成重启现象。内存有问题,也可以造成重启,死机,关机等现象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出处: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amp;page=2#lastpost

网友:
引用 网友B:
CPU过热会自动关机,CPU蕊片有问题会重启

怎办?自己处理吧,没人教你这么多。我学的时候,师父只是让你看,自己领会,再者有些我也不会

网友:
电压不稳,?cpu温度过高

网友:
有些事情还是靠自己呀,多量测

网友:
在DOS下试下,如会重启考虑硬件问题 ,如不重启,重做个系统试下,   再就是看下温度, 电源电容主板电容,都看下

网友(2012-08-24):
  很简单。。。先看看风扇    换个试试  再不行的话  就是显卡温度高了。。。加个散热垫

网友:
主板问题,,,

网友:
应该是内存问题

网友:
CPU和内存出问题也不是没有可能.

网友:
先排除软件可能,硬件方面先检查温度,都正常滴话最有可能滴是IO,南桥了

网友:
检查一下是不是温控芯片除了问题

网友:
先排除温度。你可以试着进PE看看重启不,再不行就是硬件有问题了。

网友:
同行们都说的有道理呀  学习了

网友:
出了之前朋友提出的,温度正常下 看看电源。。。

网友:
先排除是软件的问题。电源的可能性大些,有可能电源里面电容鼓包了,造成电压不稳,如果电源没问题,那就是主板有元件坏了,造成电压不足。

网友(2014-06-22):
拔掉外设  后 内存 后  硬盘 后 电源 后 主板 后就没有然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