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派 17液晶 花屏

楼主(2012-05-04):
换完驱动板以后花屏 客户拿过来的时候是 黑屏,我看电源板和驱动板 电容都鼓包了 然后就把电源板 和驱动板都给换了 但是换完以是花屏的 不停的抖动。驱动板已经换个3个不一样的通用版了,屏线也换了2条了。请我高手这个是屏的问题吗

网友:
好像是别人动过,我量了一下没有问题。

网友:
换三块驱动板都是这问题吗?如果是就很可能是屏的问题了

网友A:
像你这样问题我感觉只有两种可能!  1.屏的问题  2.跳线跳的不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像你这样问题我感觉只有两种可能!  1.屏的问题  2.跳线跳的不对

好的我在看看跳线。

网友(点评):
如果跳的不对的话也显示不正常的,黑屏,白屏,花屏之类的,弄好了说一下是不是跳线问题

网友:
应该是跳线的问题

网友C:
通用板不一定兼容的,也得针对屏写程序呀。

网友:
估计是电压驱动板电容鼓后,导致电压过高,不稳定,烧掉屏电路。修屏吧。

网友:
这个是屏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的我在看看跳线。

换跳线也是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通用板不一定兼容的,也得针对屏写程序呀。

三个完全不一样型号的驱动板,应该不会和驱动板有关系了吧

网友:
换跳线也是不行,那肯定是屏有问题了

网友:
那就有可能是屏的问题

网友:
估计是屏的问题!

网友:
屏的问题、 今天就弄了一个是换灯管 换完灯管就拷机一下   随之出现跟你一样的问题了

网友:
学习了  鼓励楼主早日修复好

网友:
是否屏线接口有问题?以前遇到过类似的花屏,把屏线接口换掉后正常了!

网友:
屏也有可能出现问题

网友:
换过驱动板不行那就是屏的问题

网友:
屏 屏线 驱动板 就这3个问题

网友:
换一套试一下。。

网友:
到底是哪里问题哦~~~~~~说的有点乱  等待楼主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