讯景9600gso又花了!!!

楼主(2012-05-04):
显卡花过一次了,花40元钱找人上bga加焊了一次,好了几个月,又坏了,破卡没有再花钱必要了,土炮自己练手!

可惜核心显存都加焊到可以动了,还是花呀!是否核心坏了????

MATS version 4.100.3.  Testing G92 with 384 MB of memory.
Errors found.  Use .Status() or .PrintErrors() for more info.
This message will only appear once.
   LANE    EB0 READ ERR EB0 WRT ERR  UNKNOWN ERR
---------- ------------ ------------ ------------
INTERNAL MEMERROR PROBLEM PART=0 LANE=0
INTERNAL MEMERROR PROBLEM PART=0 LANE=1
FBB[31: 0]           0        12746            0
FBB[63:32]           0        12716            0
FBC[31: 0]           0        12774            0
FBC[63:32]           0     16839520            0
FBD[31: 0]           0            0            0
FBD[63:32]           0            0            0
External Bank 0 Failing bits:
   A00 A01 A02 A03 A04 A05 A06 A07 A08 A09 A10 A11 A12 A13 A14 A15
   A16 A17 A18 A19 A20 A21 A22 A23 A24 A25 A26 A27 A28 A29 A30 A31
   A32 A33 A34 A35 A36 A37 A38 A39 A40 A41 A42 A43 A44 A45 A46 A47
   A48 A49 A50 A51 A52 A53 A54 A55 A56 A57 A58 A59 A60 A61 A62 A63
   B00 B01 B02 B03 B04 B05 B06 B07 B08 B09 B10 B11 B12 B13 B14 B15
   B16 B17 B18 B19 B20 B21 B22 B23 B24 B25 B26 B27 B28 B29 B30 B31
   B32 B33 B34 B35 B36 B37 B38 B39 B40 B41 B42 B43 B44 B45 B46 B47
   B48 B49 B50 B51 B52 B53 B54 B55 B56 B57 B58 B59 B60 B61 B62 B63
   C00 C01 C02 C03 C04 C05 C06 C07 C08 C09 C10 C11 C12 C13 C14 C15
   C16 C17 C18 C19 C20 C21 C22 C23 C24 C25 C26 C27 C28 C29 C30 C31
   C32 C33 C34 C35 C36 C37 C38 C39 C40 C41 C42 C43 C44 C45 C46 C47
   C48 C49 C50 C51 C52 C53 C54 C55 C56 C57 C58 C59 C60 C61 C62 C63

Read    Error Count: 0
Write   Error Count: 16903130
Unknown Error Count: 0

网友(点评):
版本不对

网友:
那也不一定,有可能要重新植球了

网友:
下面那个是什么啊。好像电磁炉。就用这一个加热吗

网友(点评):
这个是光波炉

网友:
有没有怀疑是显存问题?

网友:
厉害,这都行 啊

网友:
这么搞 温度你控制的了嘛?别一下整大了爆锡还得重新值球了

网友:
mats9显示c通道有问题,这个花法像是GPU的问题,没设备的话加焊显存试试

没看字的,ad线有问题
错误,楼主的结果显示ABC区报错。GSO版的是384MB的,所以没有D区。

网友:
看下面报错的数据位,建议楼主先刷个BIOS,再重植主芯片。。。。。。。

网友(点评):
bios有可能,但一修的可能性少

网友:
这么严重的重植也没可能了。

网友:
用光波炉加热,楼主有才

网友:
楼主土炮蛮给力啊

网友:
光波炉
也用上了

网友:
还是要上BGA台搞,你拿给无铅的搞不动,容易坏~!你要剪断你的风扇的蓝色线再把灰清干净,可以用到灰堵死才坏。散热问题,建议换叶子,AVC两个四方形的叶子,一个吹GPU一个吹供电管。

网友:
看着你的报表,可以明确的告诉你,此显卡挂了,修不好!想修的话就要全部换了!

网友:
屡教不改啊,还在不负责任的乱讲。你就那么喜欢判断人家修不好了?

网友:
楼主的设备够吓人的

网友:
太有创意,但不知实不实用,时间还是最保贵的

网友:
这个就不搞了

网友:
原来是个光波炉啊  我以为是最先进的电磁炉呢

网友:
楼主给力啊这个方法好像不行啊

网友A:
GPU挂了,换GPU吧。

补充内容 (2012-5-7 11:00):
是不是乱说。LZ重植一下GPU不就知道了。我是碰到过很多了。说我乱说的人难道就这么肯定GPU没挂?

网友:
gpu没有挂的。。不要乱说

网友B:
     从检测结果看似乎坏得厉害,其实这个结果不准确。版本太低,可能也不是在纯DOS下检测的。只要看看显示器上的图像,只不过是小花的故障。说什么显卡挂了,GPU坏了,根本就是无稽之谈。倒是楼主用这样的土炮屡次三番干核心,弄不好真的就给干死了。

网友:
这个版本可以了,2个区报错..
LZ从好区拆个显存和报错区随意一颗对调一下再测看看,如果报错结果还是一样,证明显存是没有问题的噢
我也觉得核心本身不良的可能性大些..那玩意加热PCB在多少度都不知道,很容易干死显卡啊

网友:
支持一下、就算要修好、你没有东西怎么修、最起码要有显存这个事必须的这种显卡一般焊GPU没用、只有重做显存、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从检测结果看似乎坏得厉害,其实这个结果不准确。版本太低,可能也不是在纯DOS下检测的。只要看看显示 ...

我也认为是核心氧化,原来我拿风枪加焊过,好几天就又不行了,问题是想种植核心没东西,找人咋也要60-80元钱,不值了!

网友:
脏话 楼主强大啊!看不出来这个土炮居然做好过96!你不是在给我开玩笑吧!说重点!GPU没挂,找个好点的BGA在焊一次就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GPU挂了,换GPU吧。

补充内容 (2012-5-7 11:00):

基本肯定没挂 挂了不是这样的错误  就算挂一个通道的也不是这样子的错误

网友:
*脏话* 楼主用微波炉加热?  太有才了

网友:
看起来似乎有两点,软件运行环境异常或者版本错误,必须在纯dos下没有加载任何程序才行,还有你的C区异常,先检查C区

网友:
楼主搞定没得

网友:
值个球看看吧。。GPU坏的可能性很大啊。。

网友(2012-06-19):
GPU重新植球。也许可能解决问题。GPU损坏可能性较大。

网友:
光波炉原来还有这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