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464 不触发

楼主(2012-05-04):
  接手一台DELL 笔记本,故障是不触发,待机0.004 按开机键后电流到0.01 ,板子左下角有个D30的小灯亮,然后就掉下去,可以继续触发,论坛有说这个机子BIOS容易出问题,于是就下下来重刷了,这个BIOS是两个,EC边上是1M的,桥边上是4M 的,重刷了,还是一样的故障论坛上两套都刷了,还是一样,但是发现一个问题,就是,如果刷上去,不行下下来重新刷别的,校验的时候就会报错误,换了个BIOS芯片,还是一样,第一次刷上去校验后是正常的,只要上机后下下来,再重新刷,校验的时候就会报错,以前从来没有遇见过这样的情况。

网友:
  检查EC工作条件都正常不? 南桥 有没有地方短路!

网友:
我也遇到与楼主一样的机器,现象也一样,不知道楼主搞定没有呢。

网友:
呵呵,我处理好了,送售后去了呵呵,

网友:
又打了一瓶子酱油

网友:
打酱油学学!

网友:
DELL 1464 I3 独显的,待机0.004 按开机键后电流到0.01 ,板子左下角有个D30的小灯亮,然后就掉下去,可以继续触发,
  这种现象我也遇到了,的确是BIOS的问题,要把两个BIOS一起写。我的机子与你的现象是完全一样的,我重写BIOS就好了,如果你没有BIOS,我可以给你。

网友:
  BIOS 也刷过了,感觉这么新的机子其他的地方应该不会那么容易出问题,所以就想到时BIOS的问题,但是刷了论坛上几个BIOS 都是一样的情况  是两个一起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