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宏基 V193W显示器电源板电阻问题

楼主(2012-05-04):
大家谁有帮我看一下 就是电阻炸飞后我代换了一个,200欧的电阻,开机有电压 12V电压有点波动。不接VGA能正常显示无信号输入,接上后 一闪就灭。高压板 驱动板均无问题。能肯定是电源板的问题。就确认一下我,图中画红圈圈的电阻是否是 200欧

网友:
如图 画圈圈电阻是否是200欧的 谢谢大家啦

网友(点评):
200欧的电阻是对的

网友:
就是开关管S级 到芯片4角 芯片型号是LD7552PS

网友:
12V电压稳定了么,还是不稳定啊。你上VGA就没有显示了么。是电压不稳定吧

网友:
把芯片换一个试试

网友:
你把整个板子图给我,也许我会有这种板子,

网友:
221=220欧
上完整的板图,这个样子只能靠猜

网友:
灭了电压有没有跳变??我感觉也是电压不稳定

网友:
对就是12V电压有跳变  那个220欧电阻是我换上去的 不知道 本来是多大的

网友:
初学者  学学

新安江 -4 严禁灌水

网友:
芯片第四脚是RT脚,过温保护引脚或做过压保护用.按一般的芯片是接10k的电阻,你换一个103的电阻试一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10k的也不行

想问一下,你却定是第四脚接开关管s吗?  第四脚是接一个电阻直接接地的.这个电阻不可能炸了.你再试一下100k的行不行?  接开关管s的有两路,一路通过一个取样电阻差不多o.39大小直接接地.另一路通过一个限流电阻差不多220左右和一个接地电容接ld7552的第六脚,进行过流检测.开关管有没有损坏?  一路通过一个取样电阻差不多o.39这个电阻有没有不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想问一下,你却定是第四脚接开关管s吗?  第四脚是接一个电阻直接接地的.这个电阻不可能炸了.你再试一下100 ...

现在这个显示器的问题是 不接VGA能正常显示无信号 电压不掉变,一旦把VGA连接上 12V电压就有点小波动。然后就是 一闪就灭。排除高压板和驱动板的问题了!那个4角的电阻已经确定是1K 该换的都换了  不知道怎么弄了

如果确定高压和驱动板没问题就是电源的带负载能力下降。

网友:
102的电阻

网友:
的确是102的电阻 我手里也有一张这个

网友(2012-06-06):
是102的电阻,我都有2个这样的板子了,一起烧了3个电阻,一个是102,一个是1002贴片电阻,一个是色环电阻,是红黑银金白,芯片是LD7522PS,我都换了,芯片开关管都换了,就是没那个色环电阻,我用0.22的电阻换的,怎么芯片还不工作,没电压输出,是怎么回事。请教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这个显示器的问题是 不接VGA能正常显示无信号 电压不掉变,一旦把VGA连接上 12V电压就有点小波动。然 ...

从图片看,4脚的电阻明显不对,13楼说得非常清楚了。按他说的做,基本能搞定!

网友:
楼主为什么不顺便把这块高压电源板的版号说一下?说不定我这里有这样的料板。

网友:
这情况像是V193W的通病呀,不接信号线,显示无信号,接上信号线一闪就灭。
故障在驱动板上,两个PNP管组成的1.8V供电不良,论坛上有例子,自己参考下吧

网友:
我想问一下驱动管和它对地的那个限流电阻是后换的吗,如果是 那个电阻必须用原阻值的,否则后果就是这个样子。